"求助"组态是什么意思?有简单的例子最好谢谢!!!

楼主(2005-10-21):
(无正文)

网友A(2009-03-15):
组态其实是化学中的叫法,表示分子结构,一些电气雪霸把他用在电气中表示状态或布置等类似含义,主要目的就是故作高深,一种学术上的做作,我叫他无聊

这可能是习惯吧,但确切的含义呢??

状态或布置等类似含义

组态现在应是工控的行话,我的理解是以现场总线为基础,在一个开发的工控平台下,用可视的人性化界面模拟,监控,控制,统计一个复杂的控制流程。由于是一个开发的编辑平台,那么这个编辑界面的工程就象是组装一个一个的零件,这就叫组态。

网友B:
知道组态是怎么回事,但具体如何解释还有点模糊,看后更清楚了

网友C:
1楼说的很专业,顶。

我用的西门子PCS7   这里面的组态是在站窗口中对机架、模块、分布式I/O、以及接口子模
块等进行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