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的问题

楼主(2005-10-21):
在这里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我经常看到惯量这个词,不知道选择电机对惯量有什么要求?电机的惯量与负载的惯量之间有什么样的要求?希望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谢谢! 电话:13961682486 QQ:190183988

网友A:
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总是说惯量匹配,但具体我还是不清楚

网友B:
任何旋转的物体,都有惯量(见中学物理)。电机自身有一定的惯量,当负载惯量与电机本身的惯量在一定比例范围内,电机性能性能的发挥比较好。具体数据,参见电机厂家提供的规格参数。

网友C:
电机的转动惯量与电机的轴的直径和重量有关系,是衡量电机启动停止快慢的一个物理量,惯量越大,越不容易启动和停止

网友D:
grain:只理解拉一部分,对于电机来讲,惯量越大,越不容易启动和停止,但对于系统来讲,目前日系列伺服是电机惯量越大,系统越容易启动和停止。当然,正像帮主讲的,这个搭配有一个理想范围,一般是5倍以内,比较理想。

网友E:
日系电机不要超过10倍,欧美电机不同品牌不尽相同,肯定比日系强。所谓5倍以内,不但是侮辱了欧美电机,也把日系电机着实诽谤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