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华达无纸记录仪

楼主(2005-10-21):
请问谁接触过英华达无纸记录仪?我现在有一台机子在待机情况下进入,经常自动重新启动,然后不断的检测软驱,有时候开机什么也不显示,只有屏幕在亮,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05-11-22):
问问英华达啊,他们的记录仪听说还可以,就是不便宜,售后服务或技术问题他们会解决吧,不行要求换一台。

网友B:
这种现象应该是由主板引起的,你应该联系厂商进行修理

网友C:
英华达的快来看看啊

楼主:
我们是02年装的,前几天也只是来了一个销售的,看看走了

网友D:
英华达记录仪不错。PID仪表也可以,打他们公司电话

网友A:
要是买我们的正好,我们质保三年。
不对啊,英华达这个应该过了质保期了!收费都不给你修?你实在没辙,就跟我联系发我们这来,我们给你看看,不过硬件成本费用要收的。13910085828

网友E(2005-12-22):
使用欧陆的无纸记录仪。质量很好。xhcy@vip.sina.com.

网友F:
   请教:
  我现在有 一条台沈阳奥斯达无纸记录仪型号是HR1800C,是16点的,在使用是突然仪表的颜色变花,只有数字是清晰的,在转换使用状态时较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情那位高人帮帮忙。

                         hupingok@yahoo.com.cn

网友G:
你的仪表有可能是OEM的

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液晶显示数据线出现问题.

网友H:
英华达的EN880我用过啊,还好啊,你打01062198800,这个是他们公司的电话

网友I:
估计是主板有问题,便宜的显示屏也可能是其中的隐患。

网友J(2006-01-21):
英华达的外观还可以,就是后来国产化了就老死机和黑屏,我们压缩机就是因为黑屏最后换表搞停机的,后来我们就改浙大VPR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