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和伺服发大器连接方法

楼主(2005-10-21):
想问下PLC和伺服连接用A/D模块可以吗? 就是电压控制他的转动,给进多少?可以? 希望大家给点经验谢谢

网友A: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B:
应该可以吧,不过好像要A/D D/A模块两个都有

网友C:
如果只是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用模拟量输出模块就可以,如果还牵扯到位置控制,则需要看你所用的伺服是什么品牌和型号了。一般说来可以通过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的方式控制伺服电机的位置,需要用到PLC专用的位置控制模块。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S7 200之类的微型PLC的脉冲输出功能,不需要加其他的模块

网友D:
还可以利用伺本身的信号加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来反映伺服的反馈位置

楼主:
我现在是有伺服定位转速不怎么考虑,要直接用晶匝管输出的可不可以用脉冲指令控制,还有我想用三菱的伺服功率大概在350W左右不知道怎么选用放大器和电机要是有这方面的资料希望给我有样本的话跟好可以给我传真0551_3829955给王工就可以

网友E:
 三菱的应该是伺服电机和伺服控制器有配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