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

楼主(2005-10-21):
施耐德ATV 28,没有电压输出,请教是何原因?上电其它都是正常的。顺 颂

网友A:
有故障码吗? 如果没有,检查你的启动信号接线和相关参数设置.

网友B:
一般是上桥光耦损坏,请查查看!有问题QQ(382868921)交流,谢谢!!注明变频器维修

网友C:
电机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