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国CT DBE140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RB"的故障

楼主(2005-10-21):
我手里有一台英国CT DBE140的变频器,上电就显示RB,请问一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因为这种型号比较老,故没有说明书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2007-05-31):
我也有一台机器,一模一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
这个有点儿麻烦,是主板上的问题,你自己仔细看一下吧

网友B:
求助:英国CT(CONTROL TECHNIQUES)DBE220变频器,报警信号为“rb",该如何解决?有无中文说明书?rb具体故障是:resolver null signal.May also indicate wrong connections,or a witing failure.我邮箱:chaojinlei@sina.com,谢谢!

网友C(2008-03-13):
这个问题是主板上两只三极管有一支损坏所造成,是主板向电机发7.8KHZ的输出电路。

网友D:
有50多台CT-CDE,VBE,DBE维修经验,CT-DBE220报警信号为“rb",说明书上是:Resolver  Break,      One of the connections to the resolver  has  been lost or broken,意思是当旋转变压器信号丢失或断线就会报这个故障了,CT-DBE的机必须要有旋变编码器做闭环才能拖电机的,开环是要报警的,拖不起电机的。
  楼上朋友讲的:这个问题是主板上两只三极管有一支损坏所造成,是主板向电机发7.8KHZ的输出电路。?????????我不明白!

网友E:
裘工讲得有道理。我也碰到过接上编码器和控制线路后就不会显示rb

网友F:
RB编码器问题,大部分是由于检测RB的芯片坏了

网友G:
可以更换

网友G:
目前CT公司还可以提供这个产品。QQ:35415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