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我是一个初学者,用的是LG PLC,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楼主(2005-10-21):
我是一个初学者,用的是LG PLC,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谢谢, QQ:44269597

网友A:
帮助什么呀,也不说.让人猜呀.

楼主:
呵呵,也是,我主要是想认识个为大虾, 以前学单片机的现在改学PLC 我第一会用PLC,连怎么接线都还不会,还怕给弄坏了,

网友A:
找本手册看看.比单片机简单多了.

网友B:
朋友,没有关系的,你是用K120S系列吧!! 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络,zhangpeilg@21cn.com,peisunlg@163.com QQ.248871434. 简单的接线问题,可以通过说明手册学习,如果没有,您可以留下地址.我为您提供.

楼主:
LG的软件,可以不连PLC直接在电脑上仿真,并生成下载文件吗?

网友A:
好象没有.

楼主:
呵呵,那对于初学者可费事了

网友C:
我想学单片机,而我对PLC比较熟,我们来互换如何?
QQ:458970512
TEL:0512-65526919-216夏.

网友D:
我刚创建了一个qq群 欢迎PLC爱好者加入
群的帐号:14295895

网友E:
建议级学习永宏PLC,简单易学,3个月内可精通,欢迎来电0592-5190797

网友F:
那你学S7好了,有仿真软件。

网友G:
我在韩资企业做了3年的工程师 300多台设备全部用的LG的PLC 基本囊括了所有的PLC 有什么难题 大家说说看 我能不能帮上忙
可以提供应用软件及 PLC 读册 愿为中国的电子行业填一份力 QQ 414005634

网友A:
做过上位机连接多台120S的PLC吗?
mxb1975@126.com

网友H:
LG 的可以与电脑直接连接吗?需不需要 转换器?

网友F:
通过COM口直接连接即可。

网友B:
连接多台需要使用RS485

网友A:
使用485了.用户的具体方案如下:
上位机用组态王软件,来显示各PLC的参数.把多台K120S的PLC通过485口并连起来.距离最远1200米吧.通过485转232的转接器连到上位机的COM口.方案应该没问题.但实际做的时候刚连接3台就经常掉线.请教各位.多谢!

网友I:
我是一个初学者,用的是FX2N PLC,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网友B:
其实多台PLC连接使用RS485,其中一个作主站,而主站与组态王连接使用RS232C串口就好,这样节省一个转接器,安全系数保障.同时要注意的是RS485可以连接最远1200M,但是是有衰减的.最好还是在700M左右好一些.所以选择主站需要是距离组态最近的PLC

网友A:
232口连接别的厂家的文本显示器了.一个做主,多个做从.如果PLC有30台左右.也挺麻烦的.

网友B:
hehe !这个系统真麻烦.通了不少东西啊 !不过没有关系.LG的K120S系列PLC的9针通讯口可以同时具备2个通讯通道的功能.您将PLC上端的BUILTING CNET的拨码开关置ON,而在软件中COM0中选择有效后,这个9针通讯口上2\3\5是一个通讯通道,4/7/5也是一个通讯通道,可以同时使用,也可以同时通讯2个不同的上位系统.关键是上位系统中是否做了4/7/5(LINK)通讯的驱动.如果使用LS的文本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具体情况是这样:
用户想在一台或几台上位机来显示200多台设备的运行情况。用的都是K120S 的PLC。请教好的方案。

网友B:
米兰同志!!
您的要求,LG的产品没有问题可以做,上位系统为一台或者7台最好.
不知道您的K120S是什么型号?标准还是经济型??
以标准为例:
设置7个主站,每个主站通过内置的RS485功能连接31台从站,而七个主站与7个上位机连接就可以实现您的要求了.
如果需要1个上位系统,那这七个主站中选择一个做主站,通过外接的RS485模块可以连接在一起.这样也能实现您的要求了啊!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找我,zhangpeilg@21cn.com

楼主(2006-01-31):
呵呵,谢谢给位关心
我开始学数据库的东西了,哪个以后用的系统中用的多啊,我认为

网友J(2006-03-18):
问一个关于高速计数器的应用到普通电机闭环控制问题?
PLC:K7M-DRT40U 1台
编码器:Koyo TRD-2T100BF 4个
被控制设备:三相0.37kw电机 1400转经二级减速连接编码器
4个编码器都采用单相计数,从上位机(触摸屏)赋值
HSCST 0000 D1000(设定值) D1100(当前值)
*注:0通道其它相应一样*
让上位机赋值完成后,先后使用相应高速计数,读当前值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当设定值>当前值时,输出电机正转;当设定值<当前值时,输出电机反转,设定值与当前值相等时,输出M1000。
4个编码器用法一样。
今天终于找lg PLC的论坛,本人是一个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