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440的主控板能否通用

楼主(2005-10-21):
大家好,我想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西门子440变频器的主控板能否通用?还有需要改哪些参数?请支教一下.

网友A:
一般是可以通用的,记住是主控制板 一般是装在支架理面

网友B(2006-04-21):
完全可以通用。我曾经将0.75kw的控制板用在18.5kw上,没问题。

网友C:
P201=r200

楼主:
还需不需要改参数呢?

网友D(2008-12-16):
可以通用,只要改一下控制方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