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请教一个关于和利时的问题

楼主(2005-10-21):
一台和利时的监视机,每隔半个月左右就没了数据,到现场退出监控,用PING命令发现网络不通,但每次只要将光缆拔下,隔一断时间再插上,别的什么都不动,一切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2009-05-31):
检查一下光纤网络通讯吧,看看是不是有丢包的现象?你ping不通的话应该是网络有问题了,建议主要排查下光纤收发器。

网友B(2010-10-02):
光纤收发器的问题,查吧

网友C:
如果规律明显,就该考虑是不是中毒或软件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