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NB

楼主(2005-10-21):
谁知道富士PLC-NB的编程线的接线方法,请告诉,多谢了!

网友A:
直连编程电缆 将水晶头的4(RXD+).6(TXD+)脚的导线与9芯孔头的5脚连接(该脚是RS232的地), 3脚(RXD-)通过2.2k欧的电阻与9芯的3脚相连, 5脚(TXD-)通过2.2k欧电阻与9芯的2脚相连

网友A:
最好买个422/232转换头,安全些

网友B:
哪里有电脑到富士PLC NB2系列的编程线及软件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