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一个三菱指令问题

楼主(2005-10-21):
有一次在调试时,FX1N-60MR的PLC的X027用于计数,即连接于一个中间继电器,然后COM2-COM6都接的L相,现在把中间继电器线圈的另一个接点接到了L线上,我很不解,要接就接N线嘛,别人说X027输出的是脉冲信号,我百思不得其解,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B:
x027怎么输出呀?不明白.你的说法太复杂了吧?可否说的稍微明白点?看糊涂了.

网友C:
我没看明白,按说应该是N相吧

网友D:
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和触点要分清楚啊!

楼主:
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应该是Y027

网友E:
应该接N的,不然怎么组成回路呢,这跟输出是么信号没有关系吧。

网友F:
哪个继电器是不是380V的。

网友G:
是用PLC内部计数器记数还是Y027信号给计数器记数 说明白吗? 至于接线是谁告诉你那样接的

网友F:
连接于一个中间继电器肯定外部。

网友H:
我想这位小兄弟肯定是新手吧,不要为难大家的智慧了,中继的线圈是什么?Y27是用它的接点,还是线圈?MR的好像要220V输出的电源上没有脉冲这种吧.

楼主:
Y27是用它的线圈,利用其常开触点计数,我是说真的,

网友I:
各位仁兄,你们好。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学机械自动化的,毕业后想从事关于PLC的工作,请推荐几本入门的书籍和学习软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