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开关电源不起振的原因.

楼主(2005-10-21):
一个手机充电器.变压器前不工作.整流滤波正常.

网友A:
充电器上有一个电阻,20多欧,因功率较小,容易变值或烧断,可以查查它.

网友B:
有可能是启动电阻过大造成的,查一查看。

网友C:
有可能是开关功率管质量问题或输出短路时间太久而坏了
可以查一下。前面那个电阻也可能坏

网友D:
起动电阻烧了

网友E:
启动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