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关于电动自行车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10-21):
电动自行车电机分有刷和无刷.请教无刷电机的结构和原理.

楼主:
请各位各书己见.

网友A:
大家是朋友:阁下明明是一高手,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尽提这么简单的问题,开坛论道么,用不着这么幼稚的方法吧?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价格差很多的。

楼主:
抱歉.我确实有些专业懂得多一些.但不懂的更多.电动自行车电机我确实没有仔细拆开看过.想抛砖引玉.因为现在的改进太快.众人拾柴火焰高吗.错对没有绝对的.我说一下个人看法.有点象三相电机.控制器有点象变频器.
只是个人观点.不知对错.请各位指教.其实我认为没有简单的问题.

网友C:
谢谢,正在关注此类资料

楼主:
有没有维修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希望交流.

网友D:
简体中文网页中,约有 75,700 项符合电动自行车电机的查询结果[url=http://www.google.com/search?hl=zh-CN&q=%E7%94%B5%E5%8A%A8%E8%87%AA%E8%A1%8C%E8%BD%A6%E7%94%B5%E6%9C%BA&btnG=Google+%E6%90%9C%E7%B4%A2&lr=lang_zh-CN]http://www.google.com/search?hl=zh-CN&q=%E7%94%B5%E5%8A%A8%E8%87%AA%E8%A1%8C%E8%BD%A6%E7%94%B5%E6%9C%BA&btnG=Google+%E6%90%9C%E7%B4%A2&lr=lang_zh-CN

网友E:
直流无刷或永磁同步机
没拆过,不知对否

网友F:
的确应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电机和它的控制器了,一不留神,电动自行车电机和它的控制器有可能会成为年产量最大的电机和控制器了。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关注.我对电动自行车电机不是很了解.就是连理论也不是很明白.谈一下个人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教.
以前出现过电动自行车.不过因为电机和电池的问题没有推广.直到出现报道说出现大扭矩低速低压直流电机.电动自行车也不成气候.就在人们将忘记 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它异军突起.让人史料不及.核心是电机和它的控制器.希望各位谈一下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G:
完全是凭感觉了,我觉得和录像机上的磁鼓有点类似,都是无刷直流供电,再通过电子线路换向。寿命长,无机械摩擦、静音。

楼主(2006-06-13):
无刷电机属于什么形式的电机现在好象还有争议,大家讨论,有结果最好

网友H:
无刷直流电机是电枢绕组在定子上,转子电极为永磁钢,其电枢三相绕组中的电流换向,不用接触式的电刷和换向器,而由驱动控制器根据定子上的位置传感器,测知各相绕组所处的磁场决定通电时间,使定子绕组通电时产生磁势和转子永磁极的励磁场,在运动中始终保持在最强磁场力的n/2电角度,使电机转子旋转.
无刷控制器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单片机为核心,一类以专用芯片 MC33035\A3932SEQ\LB11690\MC33039等为核心.

网友I:
应该差不多

网友H:
附图为奥文WML36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图,希望大家共同交流学习

楼主:
如果出现环保的高能量电池,电动车的前途无量.随着高强度磁铁的发展,永磁直流(有争议)将占领市场.问题还是大家讨论.

网友J: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