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问一个外行的问题?

楼主(2005-10-21):
摩托车油门把手.用手转.发动机转速变化.但直接用手拉化油器上的油门线不起作用.为什么?和用手转油门把手效果一样呀.搞不懂.请教各位.

网友A:
如果已经发动了,应该不可能呀?

楼主:
我也认为不可能.不过就这样.我试过好多遍了.我可不想把他拆开看. 还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在高速行驶时急刹车.会自动熄火.我油门没松.离合器已经握下.我也试过多回.请教各位.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你把油门把手里的拉索拉动了,而没把节气门拉动
第二个问题应该负荷突然减轻而油门没动,呛死.有点象怠速急加油熄火一样,可以刷一下化油器,调一调火花塞间隙
不一定正确,可以试一试

网友C:
摩托车发动机的型号?是跨骑还是踏板车?两种化油器有点不同的。怠速稳不稳?冷车好不好启动?热车后怠速有没有明显的变化?火花塞的颜色?空气滤清器会不会很久没清理过了?
还有,离合器分离彻底吗?最后,您的操作够熟练吗?能确定一定是那样的症状吗?呵呵呵

楼主:
汽油机实践我是外行.摩托车发动机是台湾光阳的.新车时就那样.5年了.老盼着坏了看以下.但就是不坏.我认为是保护.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谢谢各位.我只是好奇.

网友C:
手动离合器应该是跨骑了。原厂光阳的发动机质量很好的。建议从空气滤清器、化油器方面去检查一下。如果火化塞发黑,那就是混合气太浓了,最大的可能还是空气滤清器吧,还有,别高速,慢慢摇船先到岸啊……哈哈哈哈

楼主:
谢谢.我车速有时到100.我注意.

网友C:
哇!!!佩服佩服,我还从未骑到那个速度呢!第一,不敢 第二破车也到不了那个境界。哈哈哈……
另外,有誰玩过名流100的?也是光阳的车。现在这车基本绝迹了,这是我见过的最复杂的踏板车,是自动离合器的,和现在GY6系列的踏板车不同的是它是有极变速的!有三个档位,加油时能有进档的感觉!这虽然是个不入流的话题,但这车的变速原理,绝对能入这个板块的。

楼主:
我对车没有研究.没骑过踏板车.也不会开汽车.只扎过车胎和撞坏坏过车灯.没鼓捣过别的地方.

楼主:
谢谢吴刚支持.我非常喜欢机械.学的也主要是机械.但实际中没有见过的太多(就是见过没有拆开看也没用).自己的东西又不舍得拆.这方面又讲不清楚.请别见笑.

网友D:
拉线是两层明白吧?如果你能拉动里边的钢丝,作用和拧手把相同。

楼主:
谢谢.我可不想拆自己的车.大家费心了.我只是想知道这是不是保护.

网友E(2006-01-17):
你拉的是外面的管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