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级变速箱

楼主(2005-10-21):
十年前安装的两台无级变速箱.以为坏掉换了.今天发现还在运转.!!看了一下名牌.叫无级变速器.速比20-60.请教是什么结构?这么耐用.

网友A:
如果不超载,一般地说耐用,里面是由链条和斜齿轮组成

楼主:
请教什么原理?

网友B:
两个可变直径的轮子,中间用链条或皮带连起来,通过两个轮子直径大小变化变速。

楼主:
不明白.我没有机会拆开看过.能不能仔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C:
简单说就是两个皮带轮,一个链条或者钢带(也有用皮带的,但现在很少了,强度不够),通过液压改变皮带轮的直径,也就改变速比,就这样调速,
汽车上多的是,不过还是自动变速箱多一点

网友D:
我厂有,维修工拆开了好几台呢,但我不知道它的原理,呵呵,直观上看有斜齿轮,坦克链等等(我们俗称是这样的,专业的叫法我不知道),哪天问问人家再来讨论。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我在机械方面应该算很专业的.只要拆开.就能明白原理.轻松装起来.但还是不明白.这就是机械行业实践性强的原因.太难用语言表达了.

网友C:
原理好懂,不就是油啊,齿轮啊什么的.齿轮好说,液压油道就难一点,哪天你拆一个看看,就TM蜘蛛网一样
工业上的无级变速箱没玩过,不好说
不过汽车上的无级变速箱或者自动变速箱你拆开,再给轻松装起来,那你就是一个字_强!!!
组装相对容易一点,找问题就难一点,能解决好难上加难
没见轿车上的坏了基本上都是再去买个二手的?
别说别人都没你聪明,呵呵

楼主:
谢谢.其实机械是我的专业.以后你会知道的.

楼主:
其实机械专业的一般不做拆装的事.会装会拆.而且熟练.只说明是一个好的机械维修工.说明不了别的.

网友C:
眼看手低!!!
大多数人都这样
可以理解!~真的。不是贬低你,看着很容易
动手就很难,解决问题就。。。。。

我比较欣赏你,主要是你接触的比我多的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