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率因数突然变得很低,其可能原因?急!!!

楼主(2005-10-21):
本厂有一台400KVA的变压器,所用电容补偿柜有13X16KAR共208KAR的补偿量,但其控制器只有12路,即有一路只要补偿柜一送电就投入了。   现在奇怪的是:  (1) 以前每个月,该补偿柜的数字显示的功率因数均在0.97以上,而且通过电表计算出的功率因数也均在0.90以上,供电局每月有电费奖励。   然而十月份,补偿柜显示的功率因数无明显异常,但是通过电表计算出的功率因素只有 0.49,结果造成供电局罚款1万4千多。   (2) 上述数据是什么概念呢?正常情况,无功表通常每天只走4个字,而上个月,则我们的无功表每天走了27个字。是什么原因会产生这数量级的差别呢?   (3) 根据我们的情况,就是电容柜完全断开,一个电容都不投入,数显表上显示的功率因素也有0.73,怎么可能只有0.49呢?   (4) 且根据这几天(10月15日~10月21日)的情况,无功表每天只走了4个字,看来是正常的。今天再观察,电容补偿柜的功率因数在0.97以上,总柜电流为200A,补偿柜电流为140A,未见任何异常。   (5) 难道电表的无功显示或补偿柜一会好一会儿坏?还是过补偿造成无功表转得飞快?   (6) 电容补偿通常是滞后,如果补偿量差得越远,无功表转得越快;反之,如果过补偿呢,是不是补偿得越多,无功表转得也越快呢?    可以肯定,读数没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侠们快帮帮忙吧!先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过补,过补的量加在欠补里了,分母大了,功率因数就小了.这是电能计量问题.

网友B:
如果过补偿呢,是不是补偿得越多,无功表转得也越快是正确。但是我觉得您的系统过补的可能不大,可以实际监视以下电容柜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C(2006-11-02):
有可能过补偿,也有可能电容有短路现象,这就要搞清楚你的功率因数到底是正还是负,如负,则为前一种,如负,则为后一种。

楼主:
   位朋友的关注,问题早已查明。是供电局的抄表员的读数问题,该表更换已5个月,无功功率本应读1+4象限,但抄表员前4个月都只读了1象限,5月份突然读了1+4象限,这造成将前4个月的4象限的无功功率突加到第5月,造成5月份的功率因数很低。

网友D:
虚惊一场

网友E:
原来如此,

网友F:
不要这样,问题搞清楚再说。

网友G:
我觉得你应用分相补偿控制系统这样你的功率因数才会更准确

网友H(2009-02-04):
hen  hao   ,wen ti  jie jue le !!

网友I:
位朋友的关注,问题早已查明。是供电局的抄表员的读数问题,该表更换已5个月,无功功率本应读1+4象限,但抄表员前4个月都只读了1象限,5月份突然读了1+4象限,这造成将前4个月的4象限的无功功率突加到第5月,造成5月份的功率因数很低

请详细解释一下什么叫1+4象限

网友J:
观察一下,过补偿无功电表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