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采集卡与子板选型

楼主(2005-10-21):
我有两个模拟信号输入,五个继电器输出,如果选研祥的pcl-812pg行吗?端子板该如何选择?还有其他性价比更好的吗?

网友A:
可以实现,但是需要搭配端子板进行继电器输出。不然只能使用两块卡片,一片模拟量输入,一片继电器输出! 如需详细的搭配方案,请联系我。 msn:kusite21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