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7V直流变5V直流的问题

楼主(2005-10-21):
在下需要将27V直流输入电源变成5V的直流电供单片机和其他芯片使用,不知有什么芯片能做到这一点,望高手请教,多谢!!

网友A:
找做电源系统的咨询一下吧 很简单

网友B:
为什么非要自己做电路转换呢?如果为了增加经验还可以。也可以直接买市面上的24V变5V的电源模块,这样方便快捷,输入24-32Vdc,输出4.25-5.25Vdc,电流20A,这种产品很多,我不一一列举了,呵呵!

网友C:
那你用7805就应该可以啊!但是这样功耗可能太大!

网友D:
可以用LM317三端可调稳压集成电路

网友E:
支持花满天说法.DC-DC模块商品很多,供单片机及芯片用几瓦即可,价格又不贵,输出有单路,双路,多路.参考点有共地的,也有独立的,PCB安装,自冷,可屏蔽.

网友F:
对啊,可以采用DC/DC电源转换模块,价格不贵!

网友G:
给你推荐两种电路: 1.用三肯的SI8050S. 2.用AMC2576-5.0

网友H:
采用电源模块,如果你的输出电压要求不高,可采用本公司产品,型号有B2705LS-1W。
sy1@sun-yuan.com

网友I:
我有28SO5就是28输入5V输出5W  lvzhi668@yahoo.com.cn

网友J:
     给你推荐两种电路:
  1.如果你的空间可以,而对成本要求不太紧(可以多花一些钱),追求设计简单,可以采用DC-DC电源模块(最好用宽范围输入的18-36V,做电源的都有这种规格)
  2. 如果你对成本要求太紧(不可以多花钱),可以采用LM2575-5.0(1A)或者2576-5.0(3A)

网友K(2006-01-20):
DC/DC\7805/317

网友L:
用LM2576-5.0比较不错,考虑费用可用MC34063,比较成熟的应用资料很多

网友M: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7805,该三端稳压器最大输入35V,应该是比较安全的,记得加散热片。

网友N:
白牛老兄,应该还缺一个电解电容吧?
普通的铝电解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O(2006-03-07):
接个7805即可,如果电流小的话,可以多个并联,但要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