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容式接近开关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5-10-21):
问个传感器方面的问题 我们公司进口了一台德国的设备,其接近开关使用的是德国备福的两线制电容式接近开关,然后好象是通过一个光电耦合器接到PLC的输入上,接近开关为常开型的,现在的情况是当有物体靠近接近开关是,PLC输出显示为亮,离开后显示为灭,按常理推断,应该当把接近开关取下后,相当与接近开关开,PLC输出显示应该为灭的,但实际上当把接近开关取下后,发现显示为亮,不知道这种情况下线是怎么接的,可否有人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A:
依小弟的看法是: 在PLC程序中的那个点接的是常闭,在外部的接线也应接常闭.

楼主: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后来备福的传感器坏了,准备用国产的代替,拆下实际测了确实是常开,而且后来也是买的国产的常开型接近开关换上去的

网友B:
同意 修: 支持!!1

网友C:
不要看是常开还时常闭,关键是要看此点动作了没有,换个方式就是说:plc的梯形图不等同于普通电路。只要动作再plc的输入电路中就有反映。

网友A: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常闭点式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正因为是那个备福的接近开关坏了,原来的常闭断开了呢!

网友D:
检擦一下电路及梯形图。

网友E:
建议再将光电耦合器的输出端拆下后,再检查PLC的该位指示灯是亮还是灭.如是灭,那么光耦里做了手脚,为了防止什么动作而故意这样做的. 另查看原理图,不管NPT型还是PNP型,如果将其拆下,PLC的输入信号都应该不会有指示的.因为有反正常的逻辑即亮表示通,灭表示不通. 所以,我的猜测,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光耦那块. plc的工作原理,是从输入缓存区读取数据并刷新,一般输入信号只是提供给PLC一个请求或指令,不可能通过PLC程序来控制输入信的ON,OFF.在程序中可以将输入信号短路掉,绝不可能将信号点亮,且常开常闭只会影响指令的取信号正反,并不会点亮PLC指示灯.因此不是PLC的程序问题,只有输出信号才是通过程序来控制的.因此,楼上的看法可能有误噢!

网友F: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用的应该是KCD2*的东西,关键就出在这个东西上啦,其实也不难,你或者找他们买或者按照你需要的逻辑关系再购买一个其他厂家的把他换掉,不知道可以问我。

楼主:
没有用常闭点试,不过现在换的是国产的接近开关,是用三线常开改的两线开关,机器工作是正常的。估计很可能是光电耦合器里面做了手脚,不过由于是进口设备,不太方便拆下来看,只有等以后有机会再看看了

网友G:
其实大家把问题复杂化了,不要试图修改设备上已有的东西,因为牵一发而动全局,不是很明智,最好的办法是买回以前的型号的配件,实在买不到就买同样欧洲的产品,或者买NPN/PNP输出方式可选,还有常开/常闭可选的产品,这样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