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会淘汰吗?

楼主(2005-10-21):
单相串励电动机除了有刷和电火花外,其他性能尤其好,如,转速高、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启动转矩大、过载能力强和调速较为方便等一系列优点,其调速就不需要变频器。如果有一种电动机其转速与电源频率无关,并且无刷,其他性能与单相串励电动机相同,那变频器不就多余了,也就没有高压变频器了?

网友A:
这样的电机不存在啊!!直流电机的本质就是靠电刷换相,无刷直流也属于变频啊!

楼主:
未来有无可能?你能证明这种电机永远不能存在吗,像永动机一样?

网友B:
现实一点,目前的技术来看,还不能造出这样的电机,至少连理论依据都没有。

楼主:
这种电机的理论依据也许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现在重要的是你要找出这种电机不可能存在的理论依据,否则,她就有可能存在。永动机不可能存在,就是永动机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那这种电机违反了啥定律?

网友C:
看你是用在什么地方罗

网友C:
很有可能会淘汰

楼主:
这么重要的命题没人响应,我们国家这么多院士、教授、高工干啥去了?这种电机能存在,有个道理,尽管现在没有,不能存在也有个道理,希望大家广为求证,直到院士、教授、高工。

网友B:
连存在的理论依据都没有还证明什么不存在的理论?
只有疯之才研究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你能说出人死了还有灵魂吗?

网友D:
观念比较超前,目前技术可能不行。

网友E(2006-01-10):
关键是能够解决转子无刷励磁问题.
个人认为开关磁阻电机应该比较有前途.

网友F:
转子无刷励磁是关健.电机的调速不靠频率就得调压.对直流而言调压就够了.你的电机如果用在交流场合,不调频(实际调压调频)来调速并达到你说的性能是不可能的.交流磁场的建立主要由电压频率决定,两者缺一不可.你的命题本身对直流电机可以,对交流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