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PLC同时损坏,你信邪么?请现场经验丰富的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05-10-21):
今天下午,已经准备进行最后验收了   突然发现MM440-90KW的风机变频器BOP面板没有显示了,因为担心外部线路的问题,立即检查I/O端子,没有问题。此时打开机壳,可以看到变频器左上端一控制板上的一只红灯是亮的(此前我没有在意,不知是否正常),后来拆掉所有端子接线再次给变频器上电,刚刚那个小红灯也不亮了,变频器没有一点反应,就像没有通电一样。经过确认,BOP面板是好的,5、9号端子电压不到20V(表可能不是很准),最下面的两相380V熔断器没有坏,220V输出也是有的,熔断器右边的1、2号端子外部直流电源吧,我量了好像是5V。   变频器此前采用USS协议启动和调速,已经正常运行了一个月多,今天把启动命令改为接线端子控制,调整好线路后还转了几十秒,确认没有问题后停机去干别的,两个小时不到过去看却出现这种问题。   现在变频器接线端子上就这么几根线:5-9(启动命令),19-20(报警输出,24V),29-30(RS485),1-2(终端电阻电源10V,2号零伏电源接地)。   这还不算,随之出现的问题还有CPU226的port1口(和上位机通讯)损坏,根本连不上了,port0是用来和变频器通讯的,仅此一台,有没有问题暂无法确认。通讯方式是PC/PPI,PLC侧九针串口1号端子是按照手册接地的,和PLC、变频器一点接地。PLC的电源来自220V/220V隔离变压器。   整台设备由一台变压器单独供电,总功率800KW以内,电源电压偏高,400-410V。   以前不停的开了一个多月都没有问题,这个节骨眼上却出了这么大的毛病,我不由得怀疑这里的风水是否有问题,还是自己运气太背了,我是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烧香拜佛的习惯,难道是得罪了何方神圣?   我不敢轻易评价西门子经济型产品的质量,但这个项目出现的诸多硬件问题让我感到非常棘手和怀疑,我一直非常仔细的,没有违规的操作,电工接线后我也过去检查的。更不可思议的是每次硬件故障都出现在周五,还有十月一日大清早一只CPU226的串口坏了(我知道可能与带电插拔有关,从那时起吸取教训了)。   这次的问题是最严重的一次。   真的很想不通这次大故障的原因,是元器件质量问题还是外部线路的问题,是调试过程中造成的问题还是电网电源的问题?   现场经验丰富的高手,希望你能够为我指点迷津,谢谢!!!    还有一天晚上,和别人一起加班处理变频器报警,大概10点钟左右吧,车间顶上的一只吊灯突然有规律地晃动了起来,那时没有风,也没有虫子和鸟儿撞上去,但是两排几十只照明灯,就对着我们和控制柜的这只在晃啊晃的,那哥们说,有鬼,我开玩笑说,你们设备安装前后放鞭炮了没有,他说没有。   客户在重庆郊区的很偏远的一个山坳里。      如果出问题也在正常工作日出,这样还可以喊西门子的客服或者再买一个尽快解决问题,问题是为什么每次故障都是在周末或节假日前,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太可怕了!哈哈      前年在杭州,也是伺服电机的干扰问题和高速计数模块数据的掉电保持问题,困扰了我好久,那次干扰用了十天才彻底解决,高速计数模块的问题后来都不知怎么就好了。      这两个问题比较邪门,兄弟们调试过程中碰到的此类问题多吗?

网友A:
会不会是交流220V信号串入了控制线路或控制板?控制线路有无搭铁或破皮呢?

网友B:
5和9端子20伏是不对的,应该是24伏左右,相差不能太多,应查清这个原因,再查其他.

楼主:
当天上午是动了线,增加了5-9,19-20,我让电工带电操作的。接线完成后我在现场和控制室都正常运行了变频器一小会儿,所以可以排除电工操作过程中接错线引起的问题。 变频器和PLC的接线还算规范,变频器端子上也就24V,和220V没有一点关系,所以应该不会串进来220V。 我PLC和变频器2号端子(0V)都是按照手册共同接地的,当然通讯线的屏蔽层也接地,我现在怀疑问题来自于接地线,是不是有高次谐波或者尖峰电流什么的以感应或者辐射的方式串进来了。 可是此前我都正常开了一个月了,变频器好多天都是24小时运行的。 另外我不知气候对电器设备的影响大不大,这里近些天都是阴雨,空气湿度非常大,前面一次晴转阴的时候,PLC和上位机的通讯经常会中断,后来通讯线接地了才解决问题。

网友C:
打开看一下电路板,有没有烧焦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