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頻傳動的几個問題

楼主(2005-10-22):
變頻傳動的几個問題,請教高手? 1 大功率的變頻器7.5KW,能驅動4.5KW的電機嗎?4.5KW的電機驅動7.5KW的電機會出現啥結果,變頻器和電機的電器匹配要注意那些問題? 2 不同的電機連接不同的減速器與傳動負載,通過相同的變頻器能實現同步傳動媽?若要實現同步調速,應如何配備電氣的變頻調速部分。

网友A:
1、7.5KW是小功率,200KW以上在低压中算得上大功率,7。5KW变频器当然能驱动4。5KW电机,当然需要将变频器输出电流,或者热敏常数控制在电机额定电流1。5倍范围内,否则电机得不到保护,反过来,拖不动,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选取变频器响应功率,然后再考虑转矩与安全系数,选取是大一档还是两档功率。 2、通过减速器拖动负载,一定要注意减速比,因为减速器是放大转矩的,因此对于变频器的转矩一定要注意是否够,最好通过同步调速器调节!

网友B:
当然问题,稍微有一点浪费,不过要是重负载有时也需要这样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