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以下傳動的同步

楼主(2005-10-22):
如何實現以下傳動的同步 目前有單獨的兩個傳動部分,通過變頻器如何實現同步自動傳動。 具體傳動;1;7.5KW的變頻器驅動7.5kw的普通電機,電機通過減速箱和齒輪連接滾筒傳動 2:4kw的電機通過減速箱和齒輪連接滾筒傳動 想通過2號傳動電路連接一個變頻器與1號電路實現滾筒同步傳動,通過一個總調實現同步提速,請問需要啥變頻器以及那些輔助電路,應當考慮那些問題

网友A:
同步有没有位置要求?速度精度要求?

楼主:
在兩個地方傳動,組成一條生產線。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B:
有很多欧系的变频/伺服系统有同步功能,通过编码器信号的转发实现多台传动设备之间的同步与电子齿轮比。

网友A:
如果完全没有位置要求,可以直接设置两个变频器的速度一致。 如果有位置要求,就必须使用编码器反馈位置。

楼主:
用同步控制器可以嗎,感覺用編碼器有點不方便。因為兩台設備電機不同,傳動減速器速比也不同,負載是兩個滾筒直徑也不同。編碼怎么掃描啊,往那地方安裝。感覺編碼器復雜,且貴操作不變。用同步控制器應該沒問題的,兩電機按比例調節,可是我沒實際做過這個系統,具體操作實踐不知道會遇到啥問題,請高手賜教。

网友B:
首先编码器的不麻烦也不贵,如果是两台的话,可以在一台马达的轴上或者任何一个旋转件上安装一个旋转编码器,另一台马达的驱动器/变频器接收编码器的信号,做跟随同步,速比不同可以设置不同的齿数比。 同步控制器市场上也很多了,很多都是直接控制驱动器(电机的变频/伺服驱动器),那样的话需要的马尼就比较多了哦!如果有能直接控制电机的同步控制器算是最经济的了,不知道有没有咔咔~~~有也是那种国内的什么机电小博士自己用单片机平平凑凑一个鸟电机控制器然后自己出来靠个鸟公司卖卖咔咔~~~,如果楼猪的设备也是同个LEVEL的话不妨去找找这个,KAKA~~~~~

网友C:
直接用变频器,V=转速*圆周,已知圆周直径,传动比,电机额定转速,计算一下,额定转速下那一个线速度快,快多少转.已快的为主速度,计算慢的以多少转运行才和主速度同步,将慢的那个变频器的最高转速设定为两者理论同步转速,直接用同一电位器给定速度.

网友C:
忘了,将两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定为相同

网友A:
即使设定一致、用一个电位器给速度,也不能保证速度绝对相同,如果完全没有位置要求,这就够用了,否则,微小的速度偏差也会逐渐累计为不可容忍的位置偏差。

网友C:
理论上是完全同步,但实际上绝对同步只是理想化的,要看实际情况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