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变频器进水了怎么办?

楼主(2005-10-22):
刚刚得知,由于下雨而且操作台的盖板没有盖好,结果变频器进水了,请问是不是风干就可以了?这会不会损坏以后的使用?如果有影响会是什么现象?谢谢。

网友A:
风干是可以的。不过最好打开机壳确定变频器内部进水程度并做一相应的处理(酒精清洗保持干燥,确保无绝缘不良现象)。

网友B:
如果进水很多的话,最好打开机器.用电吹风烘干....特别是高压强电部分.

网友C:
把变频器打开.用电吹风彻底烘干,肯定好用!

网友D:
最好仔细检查一下进水的情况,在做决定,因为下雨的水有可能含有盐或其它导电物质,最好做一下清洗

楼主:
to:西安变频器维修中心 变频器不是不允许高温烘干吗?而且你说的大开机器就是起动变频器吗?在这种情况下,还允许变频器允许吗?

网友E:
最好是用电吹风吹干,不要用压缩空气,因为其中还有水、油等成分

网友F:
听天由命,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G:
用电吹风吹干就行了。我试过五台三菱了。

网友H:
建议还是用酒精清洗下比较好!

网友I:
我觉得最好先用酒精清洗一下,再用电吹风吹干就行了

网友J:
你还检测一 下你的变频器有没有坏什么东西
风干是可以

网友K:
打开后风干就行

网友L:
拆开把!清水洗(浸水可能有带腐蚀性)。风干或用烘箱(温度一定要低于70度)。最后要检查模块里面是不是有水,若有,用清水洗,烘干。我公司给某钢厂处理过30多个siemens变频。全都没有问题

网友E(2005-11-23):
对,最重要的是要把变频器里的水除干净

网友I:
如果有风枪的话最好了

网友M:
有的变频器送修的时候脏的要命,拆下的部件用水冲一下烘干,晒干,跟新的似的。变频器进水没问题,脑子进水就有问题了

网友E:
关键是防患于未然

网友N(2005-12-23):
电吹风吹干;

网友O(2006-04-10):
注意不要被腐蚀....

网友P:
德国的TP2200A系列变频,有40台在泰安天花板顶棚厂浸污水,清洗干净居然一点没事情,给他们老板捏了把汗

网友Q(2006-07-28):
  把设备大拆8块,用无水酒精先搽洗一遍,然后用电吹风吹干。
然后在看看有没有明显绝缘破坏的地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06-12-08):
打开看一下有没有脏东西进去,然后清洗干净,电吹风吹干就行了

网友R:
电吹风吹干就行了

网友S:
一般的电路板都有防水处理了的啊,把他大卸8块(记得怎么装回去啊)先用风枪吹,然后大风扇吹。烘干就好

网友T:
变频器在水里沐浴20多小时,共有23台,我将其五马分尸后,剔除内污用电吹风吹干,一次上电试机全部OK.

网友U(2007-05-05):
变频器进水,比脑袋进水简单哈

救命呀!

网友:
进水不要紧,大部分作变频器维修的首先都把机拆了放在水里洗,不过模块,继电器,大电容,和变压器进水不好干.

网友V(2007-08-18):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

网友W:
放太阳下面晒晒!

网友X:
 放太阳下面晒晒!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Y:
我是重庆壁山的,今年7月,我县遭受115年来的特大水灾,我们厂里的几十台变频器都在水里十多个小时.后来水消了后我将所有的变频器全部编号拆开放人水中清洗,然后再用酒精清洗,之后再用20-30度的暖风吹干,再喷上一层绝缘漆.然后恢复运行,结果全部OK.

网友Z:
放到烤箱里调到35度,烤它一天

网友AA:
对 只要通电的时候没水就行

网友AB:
我觉得最好先用酒精清洗一下,再用电吹风吹干就行了,我们厂几台西门子就这样搞好了.

网友AC(2008-03-14):
压缩空气内含油污与水别用,吹风机吹就可,线路板用酒精擦拭一下,各种插接口应处理好没有处理好前绝对禁止上电

网友:
进水的时候没有通电就好。

网友AD:
 如果进水很多的话,最好打开机器.用电吹风烘干....

网友AE:
没腐蚀的情况下 风干 吹干  都行

楼主(2005-10-22):
刚刚得知,由于下雨而且操作台的盖板没有盖好,结果变频器进水了,请问是不是风干就可以了?这会不会损坏以后的使用?如果有影响会是什么现象?谢谢。

(:

网友(2008-03-24):
呵呵
看来是没问题啊
关键是吹
呵呵

网友AF:
兄弟;选择微波炉烘干啦

网友AG(2009-04-11):
兄弟,把水倒了吧!!!!!!!!!!

网友AH:
 用理发的那种吹风机,打到热风档吹。

网友AI:
兄弟  赶紧停电呀

网友AJ:
都说了,风干!

网友AK(2010-04-10):
好像有一只母鸡下了个蛋,然后围了一大群人在看。 :-)

网友AL(2011-08-09):
赶紧停电,再电吹风吹干

网友AM:
用电吹风吹干是可以的

网友AN:
吹干 后单独上电看看参数设置。确保无误后再使用。

网友AO:
进水的时候没有通电,通电的时候没水.

网友AP:
吹干再清洗干净。

网友AP:
吹干,清洗干净。

网友AP:
吹干后还要清洁板上的污垢,防止回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