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关于s7-200自由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10-22):
最近小弟忙于做一个人机界面和PLC连接的项目,在修改参数下传的问题上得不到解决,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诊断一下: 人机选用的是台湾维纶的easyview,PLC是西门子s7200cpu226(双485串口)人机与PLC一个口,另一个口与下行的DSP连接(采用自由口通讯)。 PLC和DSP的自由口通讯采用的是PLC定时发送,发送内容包括不同项目的参数,在PLC内部建立一个发送缓存区和接受缓存区,当修改参数完毕时,由人机上的确定按钮启动PLC的内部一个位地址(人机直接访问PLC地址),PLC程序内容是由此位地址启动一个BLKMOVE的子程序,将人机参数使用的那部分PLC地址内容MOVE到发送缓存区以内,然后由定时发送的发送指令将这些参数发送到DSP中,但小弟尝试多次,除多次发送不出参数之外,有时还使PLC停止了定时发送,迟迟找不到原因,以上情况不知道小弟说清楚了没有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QQ:6099617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在自由口通讯的时候,能不能改变发送缓存区的内容!?

网友A:
向外发送的时候,不能改变发送缓存区的内容。

楼主:
问题是到底是先执行主程序,还是先处理通讯,从我在系统手册中大概可以知道是先处理程序,随后处理通讯事件~~~既然不是同时执行,应该可以改动,只不过是在下次扫描以后再发送!!这个概念有点混乱!

网友B:
注意指令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