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

楼主(2005-10-22):
请问各位大侠,目前市面上是否有定数计数器。例如首先设定10000次,再计数到10000次时,能够提供一条断开线路的通道。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有些电子式计数器好象有。

网友C:
多得很.一般都是数码显示的,也有可编程液晶的,还有机械式的.设定方式有拨码开关,数字键,机械键.显示有4位,5位,6位,8位.有可编程式.可设定小数点,可设定系数,预设定计数值,有多种输入方式,多种输出方式,可加计数也可减计数,还可根据不同通道(转向)加减计数值.实现计数,测长度,线速度,角速度,倒车减数,定位------等.有兴趣联系yhdq@tom.com

网友D:
楼上说的是。

网友E:
多得很.可以去机电市场看看。

网友F(2005-12-06):
有的,是以磁铁作为计数的

网友G:
很多卖呢,
留下联系方法,明天在告诉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