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

楼主(2005-10-22):
我有一台大电流的设备,希望能够观察电流的大小,于是买了一个电流互感器,是"50/5"的, 我在互感器输出端接了一个量程为5A的电流表,当穿过互感器的电流为15A(用钳流表测量)时,电流表就有5A(满表)了, 互感器的变比仅为3倍左右, 当换用"150/5"的互感器时穿过互感器的电流为50A(用钳流表测量)电流表就有5A(满表)了, 变比仅为10倍左右.连线又没问题, 只是在互感器的输出端直接接电流表. 不知怎么回事! 难道50/5的互感器变比不是10吗? 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俺的分析: 如果你确认你的电流表为*/5的规格,你一定是三相电源线全部穿在同一个互感器里面了!而互感器的穿心扎数绝对是1扎!!!

网友B:
你的电流表是5/5的吗?要是的话不应该出现你说的问题,除非线穿错了。

网友C:
你应该注意互感器的说明,互感器上都有的。
比如:
穿芯匝数: 1    2
    电流:100A 50A

网友D:
个人观点:
三相三线
互感器穿一相负载.测的是本相电流.
互感器穿二相负载.测的是第三相电流.
互感器穿三相负载.电流为零.
三相四线
互感器穿三相负载.测的是中性线电流.
互感器穿三相负载和中性线.电流为零.

网友E(2006-03-08):
 在自藕降压的控制回路中,大电机的电流测量,用两个互感器经热继电器汇合节电流表,再接到互感器的另一端。电流表的读数是线电流吗?这样接的理由是何??高手请赐教,先谢啦!!

网友F(2009-01-21):
5楼提得好,我也没搞懂这个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少见,你的5A电流表或钳型表之一不准确的可能性较大。热继电器接于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由于二次侧电流与一次侧电流的变化成正比,故可用整定电流值较小的热继电器保护容量较大的电机。当电流互感器分别接于L1和L3相时,两只互感器的二次同銘端经热继电器并接于电流表,经电流表再接到互感器的另一端,测量的是L2相的电流。道理很简单,因为IL1+IL2+IL3=0,所以IL2=-(IL1+IL3)。

网友H:
5.6楼的问题:

通常55KW以上用这种方法。A相C相各加一互感器,互感器其中一线分别接热继电器的两边(我们也说是A相C相吧)热继电器另一端星形封死,中间(B相)引出线接电流表一端,另外一端与互感器的另一端进行一点接地。电流表读数是电机的负载电流。同时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原理:ia+ib+ic=0(矢量和为零)即ia+ic=-ib。互感器测A,C相电流即=测的B相电流。

网友I:
应该要跟据你的总的线电流再配电流互感器

网友J:
当互感器变比是5/50时,电流表的量程就应该选择50A,5\150时,电流表的量程就应该选择150A.。

网友K:
这互感器是穿心的还是羊角的,应该依照线来选择

网友L:
可能你表选的不对和量程的问题!

网友M:
电流表和互感器要配套使用的啊老大

网友N:
支持楼上,电流表和互感器要配套使用

网友O:
都是N年前的问题,怎么还没删掉啊

网友P:
就是啊,这么多年还没有弄明白吗?

你的电流表量程选择的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