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fix历史曲线现实问题

楼主(2005-10-22):
我做的历史曲线是经过采集温度形成的 但显示时却是一蹦一蹦的 看ifix演示系统的历史曲线 则是随时间连续的缓慢的向前走 起码人眼看起来是连续的 这里我想请教各位 是不是我的设置那有问题

网友A:
历史数据采样周期,周期不要太长,还有历史数据的采样时的死区,不要太大,好像ifix默认的死去是0.5,改小些

网友B:
Michael_in_working: 历史数据的采样时的死区如何确定,我也想学学,由于是新手,请指出电子书的章节,以便对我厂的进行优化. sxlcsnc@163.com

网友A(2006-02-21):
首先满足工艺要求,其次满足系统要求。

一般设定在整个量程的5%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