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热电偶测温显示偏低

楼主(2005-10-22):
热电偶用了一段时间操作人员说显示偏低20度,但到现场查看,螺丝并未松动,一切完好,更换一根热电偶温度显示正常,但过一两个星期,同样的现象又出现了.哪位师傅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设置温度补偿试试看

楼主:
to:阳光好东东; 谢谢你的回复! 补偿导线是有的.新热偶温度显示是好的,但用一段时间就出现了显示偏低的现象.我怀疑是否是热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导致这种现象出现

网友B:
你说得太含糊,安装环境测量对象都没讲,不好给你出主意,你热偶冷端位置,补偿用什么?是在DCS系统或是... 你说污染有可能,但是比较少见,原因并没找到

楼主:
To:张小岩 谢谢你的回复! 热电偶安装在热风炉炉顶,新的热偶就正常,就表明补偿并没问题,通过补偿后通过热电偶模块接入PLC,本来不正常就换一根新的,但频繁的更换经费不允许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关注中!

网友C:
你的热电偶传感器与变送器之间导线有好长?

网友D:
应该实测一下此时热电偶输出的毫伏信号,根据此值查核相应温度,以确定故障范围.不要着急更换.

网友E:
如是k分度号热电偶且测量温度超过900度,偶丝的成份会挥发造成温度偏低,解决的方法是加粗偶丝或换s分度号热电偶。

网友F:
可否告知你使用的热偶类型及测量温度大小以及周边环境温度

网友G:
测热风炉炉顶温度,我不知你用的是K分度号的还是用S分度号的,若用K分度号的,且采用细偶,在热风炉炉顶这种高温场合下使用,是不合适的,应该如灵山所言,更换电偶规格。 另我建议你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温度偏低20℃,是根据操作人员说的还是校验比较得出的?若未有,应作校验,而不能只凭操作人员的经验说话。 2、更换下来的电偶有无校验过?检验情况如何?这可以判断电偶本身是否有故障。 3、检查更换下来的电偶测量端及冷端有无氧化迹象?电偶冷端有无灰尘或水珠等杂物?电偶绝缘子有无损坏?偶丝是否有接触?

网友H:
热风炉顶的温度计的保护套管要用耐磨的。

网友I:
你可以改变热电偶的分度号,换用S或者是B的,我们用的B。可能是由于热电偶长期在接近滿量程条件下工作,使其热丝挥发,造成测量不准的现象。

网友J:
电偶有无校验过???怎确定的20℃???

网友K:
我比较同意“我爱电控"的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复, 我们用的是S型, 最近几天采用了各位的方法做了一些检查,发现热偶本身并没问题,奇怪的现象是在热风炉换炉的时候出现(1260度左右),等换完炉以后显示温度为1280度左右,显示正常.现已通知工艺人员检查炉况,以作进一步分析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I:
你试试测量一下热电偶的冷端温度,当冷端温度高到一定值的时候也会影响到热电偶的测量精度.一般冷端温度不要高于100度.

网友L:
质量有问题

网友M:
对你们工艺不是很了解,但是用S型我觉得不是热电偶的问题.

网友N(2005-11-21):
环境温度对测量影响很大,我用热电阻时由于环境和管道内介质温度差较大(40摄氏度),低温介质,结果温度检测值偏高7度左右,后来通过保护管冲液,保护套管管嘴保温等措施,有效控制了误差。

网友O:
本人有一个热镀锌项目,通过PLC来自动控制锌液的温度,大概控制范围在430-440度左右可以任意调节,由于测量锌液的热电偶是装在锌锅壁上的,通过间接测量家补偿的方式来得到锌液的温度,当我在现场调好所有参数后,锌液的温度误差大概在正负4度以内,可是使用一段时间后,用户就说温度不准确,有时显示温度与直接从锌液中测量的温度相差10度。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外界条件对热电偶测量有影响,特别是测量点的空气对流。

网友P:
换下来的S分度号热电偶,可以打手饰了,呵呵

网友Q(2007-01-13):
也许和你选的电偶有关系,尤其保护管!

网友R:
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网友S:
【最近几天采用了各位的方法做了一些检查,发现热偶本身并没问题,奇怪的现象是在热风炉换炉的时候出现(1260度左右),等换完炉以后显示温度为1280度左右,显示正常.现已通知工艺人员检查炉况。】

  仪表是显示正确的。现场工况条件的变化,引起显示值与实际值的偏差,误认为是仪表的问题,在工厂是经常发生的还应多想一点,对检修有帮助。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T(2008-03-26):
传统测量方法热电偶与红外测温仪在热风炉中应用的对比
1、热电偶的温度冲击损坏,热电偶是一种接触式测量方式,如果要测量准确必须尽可能接近被测体,对热风炉这样的场所,温度较高,并温度的冲击很大,这样的冲击很可能对热电偶造成损坏
2、热电偶的热反映误差,热电偶的热反映速度慢,一般在10秒至200秒之间。
3、热电偶的绝缘变差引入的误差,保护管和拉线板污垢或盐渣过多致使热电偶极间与炉壁间绝缘不良,在高温下更为严重,这不仅会引起热电势的损耗而且还会引入干扰,由此引起的误差有时可达上百度。
4、热电偶的热阻误差,高温时,如保护管上有一层煤灰,尘埃附在上面,则热阻增加,阻碍热的传导,这时温度示值比被测温度的真值低。
如选用红外测温仪配有专用的镜头清洁功能,就不会产生上述误差。

网友U:
红外测温仪精度不会比热电偶高,价格却高很多。虽然我也卖红外测温仪,但还是提醒各位,能用热电偶就不要用红外测温仪。

网友V:
红外测温仪与热电偶测温,主要差别在于测温方式不同,适用不同的场合,不能相互取代!

网友U:
不用那么‘牢’,用的时候能想起来就行。

网友V:
例如火车车轮轴瓦温度在运行中的检测,只能用红外检测!

网友V:
很多温度测量并不要求精确测量,只要判定温度是否在某个范围即可,这种情况下,安全、稳定、可靠、耐用、维修方便就成为主要考虑因素!

网友W:
可能温度补偿的问题?

网友V:
1、对于要求温度精确测量的场合,要强调温度的测量精度!而不是所有场合!
2、要求温度精确测量的场合,温度的测量精度是主要因素,价格、安全、稳定、可靠、耐用、维修等条件必须服从于温度的量精度的主要因素;
3、要精确测量,选用仪表时首先是选量程,其次是精度等级;

网友V:
楼主的问题,我觉得是否从测温仪表的选用上考虑,在满足测温精度的前提下,是否选用更安全、稳定、可靠、耐用、维修方便等其它测温方式!

网友X:
热风炉拱顶应该用碳化硅管外保护管、刚玉内保护管的热风炉专用热电偶。

网友Y(2008-12-23):
可能是你硬件组态设定是标准不是线形,要设定成IL,而不是STAND

网友Z(2009-04-23):
个有千秋,我认为应该换球了,红外测温仪与热电偶测温,主要差别在于测温方式不同,适用不同的场合,不能相互取代。通知工艺人员检查炉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