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这有下元器件但查不到其资料

楼主(2005-10-22):
这个元件是力矩电机控制器上的. 元件的上面写的是: BTA41600B 7SAGZ VU PHL 7S525 请问这是什么元件?还有这个元件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我这个力矩电机控制器,它的毛病是不能调压,输出是全压输出请问是哪部分坏啦??

网友A:
请将铭牌所有文字放过来,我有可能给你解释清楚

网友B:
搜索BTA41600B查找元件资料。

网友C:
元件的上面写的是: BTA41600B 请看: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7469.pdf http://www.21icsearch.com/searchpdf/st/BTA41-600B.pdf 40A 600V 双向可控硅,TOP3 绝缘封装。

楼主:
TO:长城 我已经把铭牌上的文字全写在上面啦。

楼主:
TO:hdss 你说查元件资料是在地方查呢???我是在21IC网站上查的。但是找不到这个元件的资料!!!

网友D:
BTA41 600是41A 600V双向可控硅,很普通。类似的还有BTA26...... 市场上很常见,假货也很多

网友B:
楼主:按 亦云人云 的方法,你应当找到了资料;他也已经提供了名称和规格(这样,也就知道故障原因了)。 如果想自己再查一下,也可查BTA或BTA41或BTA41-600。 再有,长城电工要你提供的是“力矩电机控制器”的铭牌文字,你提供的是“双向可控硅”元件上的标识。恕我所见有限,只能泛泛而谈。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们所给我资料.但这个控制器上并没有什么铭牌!!! 亦云人云这位兄弟给我两个网址都是要下载而且还要打开方式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打开.在此我还是要谢谢各位!!!~~~~~~~

网友C:
很多的产品说明都存在 PDF 格式的文件中,要阅读 PDF 格式的文件首先要下载和按装 Adobe 公司的 Reader 软件。

网友E:
碰到不知道的!就上网搜一下!一般都有收获!

网友F(2006-04-12):
可以介绍 几个网站吗?

网友F:
各位高手是否可以介绍几个好用的网站最好能查到中文版的资料
期待回复

网友C:
中文版的资料少之又少,不必期盼,还是看E文的吧!举例如下:
http://www.21icsearch.com/searchpdf/
http://www.icminer.com/
http://www.alldatasheet.com/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http://www.digchip.com/lang/cn/index.php

网友G(2006-05-20):
BTA41 600是41A 600V双向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