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和485能同时用吗??

楼主(2005-10-22):
232和485能同时用吗??

网友A:
能说明具体应用场合吗?

网友B:
看用在什么地方了,有时候可以

网友C:
我们的屏可以,两端口可以同时连接两种不同品牌PLC多,只是在设置的时候稍微麻烦点,还得到网站上看看我们的资料.台,WWW.SOLCNWORLD.COM

网友D:
只要软件支持,RS232和RS485是可以同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