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色弱可以做单片机工作吗?

楼主(2005-10-22):
小弟是读计算机应用专业,想从事单片机开发方面的工作,小弟有小小色弱就是红绿色分不清. 听说开发单片机,好多时候会碰到电子元的,有的电子元件是用颜色来分,如:电阻 LED,这样对我做单片机开发有影响吗?

网友A: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heart!

网友B:
作为对你本人和工作负责,红绿色盲不要从事单片机和与硬件相关的职业工作;但不会有人阻拦你有这样的业余爱好。 你可从事与颜色无关紧要的计算机应用项目,例如软件开发。

网友C:
这么严重呀???

网友D:
最好是不要了,以后会有麻烦的

楼主:
但是我很想在这一行发展

网友E:
没问题,确实有的元件用颜色标示其值,但很多人根本记不住不同颜色的含意,结果还不是一样,至于指示灯(LED),分不清颜色没关系,只要能分清是否点亮就足够了,努力学吧,相信您能做得更好!!!

楼主:
多谢这位朋友的指点,我会努力的.

网友F:
多吃些维生素 A、B、C、D、E、。。。。。。

网友G:
有心者,事竟成。

网友H:
有时候是会有点麻烦,比如,发光二极管可以用来表示IO引脚信号的有无,然而,发光二极管太多时,可能会用不同颜色的二极管来区分IO口信号代表的含义.如果你分不清是哪种颜色的话,那就不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单片机现在正处于什么状态.
不过,这是小事,你不用害怕,只要你好好学,一定没问题.

网友I:
这行业挺苦,要攒年头、经验,不会太有钱,只怕最后剩下的专家里面就有你了

网友J:
支持CSBS观点,色标不知也罢,大不了测一下,不麻烦,我看电阻要掰手指,不如用表测快。
至于指示灯,除非那种多色复合的,否则能看到亮不亮就行了。
祝走好。

网友K:
 色弱了 ,本人就是,红柳灯能分清。从事单片机7年了,做的也不错。
 对广翰的单片机事业来说,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网友L(2005-11-23):
你的勇气可加,但你也不愿意别人都知道你的弱点吧;单片机开发在很多时候是要看状态的;所以你还是不要搞,搞软件挺好的。我就是原先搞硬件但现在搞软件,已经迷恋软件了。刚开始不适应,因为没有搞过软件挺弥漫的,但现在发现什么东西只要进去了就有学的兴趣,你对单片机有兴趣,可以业余爱好。做点本职工作吧,然后再扩展吗;

网友M(2006-01-05):
我也是色弱,从事的也是单片机方面的工作。你说红绿色分不清楚,那不是色弱,那是红绿色盲,色弱是单色可以分出来的。要是红绿分不清楚的话,从事硬件方面的实验的时候会有些不方便,但也不至于不能做下去,只要你愿意的话,多付出写努力是肯定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