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问题

楼主(2005-10-22):
请问各位大虾!西门子的DP 电缆可以自制吗?高手指教!

网友A:
紫色的DP电缆有屏蔽层,不可自制.

网友B:
可以啊!我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C:
两芯双层屏蔽线

楼主:
必须用西门子的接头吗?可不可以自己用9针头自己做!怎么做我就不知道了!谢谢高手指点!苗子兄怎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