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变频器调速

楼主(2005-10-22):
请教各位大虾,变频器用普通电机,长期运行,频率调到80HZ,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不要超过100,一般不会!不过要注意电机的温升!

网友B:
一般不会有问题,但是要注意根据负载情况v/f曲线.

楼主:
谢谢1974和雨碟!看来应该是没问题!我的变频器用在传动带上,负载也不是很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