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怪现象

楼主(2005-10-22):
一台ABB600-160KW的机子空载输出正常,但带一空电机电流40A频率升到30HZ就跳了,也不报警。期间直流电压随频率升高而下降直到DC380V就跳了,可控硅、触发板、主电容全换了也不行,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那位兄台知道?

网友A:
模块老化了,这个是测不出来的,你测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一上机一带负载就出现问题;这就是模块老化的现象。请更换模块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在换模块的时候要检查变频器是不是已经平衡了?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楼主:
YNQ兄是指模块的输出电压吗?

网友B:
请检查可控输入整流模块及触发是否正常?

网友C:
下面引用由ssj在 2005-10-23 10:31:00 发表的内容:   请检查可控输入整流模块及触发是否正常? -------------------------------------------------------------------------------------------- 同意,你的电源能力足吗

网友D:
你可以怀疑你的整流模块有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可控硅、触发板、主电容全换了

网友E:
电容也换过了?奇怪,没想通...

网友F:
...欠压报警打开了没?
另外,查看在30hz以下时中间支流电压是不是稳定,如果波动大的话,那建议查整流部分,或者输入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