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wincc问题

楼主(2005-10-22):
画面中有的“启动”和“停止”按钮呈灰色,无法进行手动,集中自动正常,查了一下“属性”,和正常的按钮没有区别,不知应修改什么地方。先谢了,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继续你的工作,不用管他。等你连上plc就知道了!

网友B:
查看“属性--其他--允许操作员操作” 静态下点了否,动态的时候才可以,也就是说你在自动信号过来的时候,这个按钮才可以让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