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题]:一个COM口上挂几个仪器,如何组态!?

楼主(2005-10-22):
如题,以前COM口上只有一个仪表,现在要加东西。也就是:不同通讯协议的仪表,变频器通过485窜连接到485/232转换器,再接到COM 口上,在组态王组态时提示COM口已经有东西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呢?

网友A:
一个串口原则上是只接一种通讯协议的设备,通过地址或ip来区分。如果协议不同的话,可以联系亚控单独开发,当然也可以用扩展一个串口来解决

网友B:
这种驱动理论上是可以开发但,一个串口上跑多个协议,要看这些协议的数据结构是否有冲突,否这很难正常通讯,简单的话使用不同的串口,成本低代价小。

楼主:
哦,明白了.我是以前自己用C开发的,习惯了.看来组太王并不方便! 谢谢2位的解答.

网友B:
如果你C或C++用的很熟的话,可以使用组态王的驱动开发包来DIY开发。

楼主:
下面引用由慢慢鱼在 2005-10-25 9:39: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C或C++用的很熟的话,可以使用组态王的驱动开发包来DIY开发。 -------------------------------------------------------------------------------------------- 驱动开发包?我实实不知!要知道我用KINGVIEW 才3天!

网友B:
哪就可以联系亚控来协助开发,但要评估一些这两个协议间是否有冲突,如果可以开发的话当然可以,但要付一些费用的。现在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

网友C:
某个方向的应用深度如果要求很深的话就不要用现成的,通用的动东毕竟是对大多数人,大多数应用场合的。

网友D(2006-08-21):
扩展几个串口最实用了,多说无益

网友E:
COM口和通信协议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是个通道。多协议经过485转换到232上后,是可以和计算机联结的。关键是你的软件怎么区分多协议。像如火所说,每个协议要有地址,要有协议格式。

网友F:
只要这些设备的基本参数一样,比如波特率、数据位、效验方式等一样,而仪表的地址不同就可以了,MCGS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网友G:
加个MOXA的传串口服务器设备。可给计算机扩展多个串口

网友H:
买个串口板最多可1出6

网友I:
组态王现在有驱动支持,一串口通讯不同的设备!我已经调试过了!哈哈!qq:454527178

网友J(2006-12-17):
一条总线跑一种协议,何必要跑两种协议呢?多麻烦呀!

网友K:
楼上的都是废话,他肯定是口 不够啊,
一个口可以带不同通讯协议的设备,不过要重新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