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 的M1072 (RUN 指令執行)怎麽用?

楼主(2005-10-22):
请教:台达PLC 的 特殊輔助繼電器M1072 (PLC RUN 指令執行)怎麽用?一般用得着吗?

网友A:
一般的工业现场,PLC都是放在一个控制柜里面,外面装上人机界面。当你用人机界面控制PLC时,可以通过一个按钮控制M1072 ,这样可以不去直接操作PLC的RUN/Off开关。以上是我的理解。也许M1072还有很多便利之处。

网友B:
一般用不着,但是台达PLC有些是没有外部开关的,当PLC外部短路保护时有时会自动关机,只有在人机界面上做一按纽使M1072置ON才可开机.

网友C:
除三來控制PLC是RUN或STOP外,讀這個地址,也可以監控PLC是否處於RUN關態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有收获!

网友D:
你可以用台达除ES、EX系列外的其他系列机型

网友E:
台达ES/SS/EX PLC没有外部开关的,当這些PLC外部短路保护时有时会自动关机,只有在人机界面上做一按纽使M1072置ON才可开机.就是M1072的主要作用.

网友F:
可以做个定时加密程序,以便事后收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