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與高精度

楼主(2005-10-23):
不知哪位高手可以談一談PLC連接伺服系統實現高精度,編程應注意什么??

网友A:
首先申明 俺不是高手.呵呵... 以下几点,抛砖引玉. 1 电气精度一般来说都是很高.如三菱伺服131072P/REV.影响精度的关键在伺服的调整和外部机械的连接. 2 伺服调整包括响应速度的快慢及位置环 速度环增益的调整和惯量 3 多一级传动多一级误差. 4 PLC 程序中可能要注意扫描周期对伺服启动的影响,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要求同步的场合.一般的定位要求没有这么苛刻. 5 伺服的电子齿轮计算也很关键.一个合适的电子齿轮比例有利于提高精度,避免产生电气的累积误差. .......

网友B: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