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O卡件电压

楼主(2005-10-23):
在DCS调试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先测量端子板的电压,再判断问题所在。 一般的说AI,AO,DI,DO的供电电压和信号电压是多少? 我用的是ABB的系统

网友A:
供电电压:5v(卡件自身供电) 信号电压:24v (AI,AO,DO) DI不需要信号电压

网友B:
一般对于abb系统卡件检测我习惯的过程是: 首先看卡件的状态指示灯是否正常,fault的红灯亮时,说明卡件有严重的错误,处于不能正常工作状态。warn的桔黄灯亮时,说明卡件有一些不严重的问题,如果某些通道没有形成回路等,不影响使用。 绿灯亮时,说明卡件正常。 AI:AI一般在受用时会有两种不同的接线方法,一种是dcs供24v电压到现场仪表,另一种是现场一般有单独的电源供电,dcs只接收电流信号,大部分是4-20ma。这两种供电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在AI卡件接线时的区别(具体接线方法请根据不同卡件参照手册)。 如果是第一种2线制AI,在检测时首先检查是否在底座端子上有24v的电压输出,如果电压没有问题,再受用信号发生器给入4-20ma电流进行检测,(注意:如果你所使用的信号发生器是有源的,检测时一点要按照第二种情况的接线方法)。 如果是第二种4线制AI,直接用信号发生器检测就可以了。 AO:检测AO时要接好执行器,然后检查是否有24v电压输出,从操作员站改变数值,检查是否是4-20ma变化范围。 DI:用短接线短接端子,看卡件相应的通道灯是否亮,在操作员站看是否有变化。 DO:从工程师站改变DO为true,看卡件相应的通道灯是否亮,端子是否有24v电压输出。 简单的检查就是这些了。

楼主:
谢谢两位详细的解答. 我在端子板上测到30V,50V(单点对地电压)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DO是否有回路电压和控制电压的区别? 逻辑所说的AI内外供电端子电压是否分别是24V和48V呢? 呵呵,问题太多,谢谢

网友B:
你使用的是24v的电源吗?还有AI的内外供电不是24v和48v。

楼主:
对,应该是24V电源 我改天去电子间把各种电压再全部测一遍 谢谢你

网友C:
淡黄色潜水艇: 估计是个球迷啊

网友D(2008-10-13):
24v (AI,AO,DO) DI不需要信号电压,怎么理解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