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工作接地的概念

楼主(2005-10-23):
大家好,教材里有这么讲法,就是说"为了保证电气装置安全运行而需要的电气装置导电部分任何一点[通常是电源中性点]的接地,就叫工作接地.请问除了中性点以外,还有其他的地方吗? 谢谢

网友A:
工作接地是指在正常和事故情况下,为了保证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在电力系统中某点进行的接地叫工作接地.如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互感器中性点接地,和两线一地系统的一相接地都属于工作接地.

网友B:
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GB 14050-93)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其目的是保障人和设备的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系统标称电压为交流220V/380V的电网。 2.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2.1 电气装置 为达到一个或几个特定目的的相关电气设备的组合,并且在特定上相互配合的。 2.2 外露可导电部分 电气设备中的一种可导电部分,它能被人体所触及;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但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带电。 2.3 中性导体(符号N) 与系统中性点相连接并能起传输电能作用的导体。 2.4 保护导体(符号PE) 某些电击防护措施所要求的用来与下列任一部分作电气连接的导体: ——外露可导电部分; ——装置外的可导电部分; ——总接地端子或主接地导体; ——接地极; ——电源接地点或人工中性点。 2.5 保护中性导体(符号PEN)PEN导体 具有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两种功能的接地导体。 注:缩写字母PEN是由保护导体符号PE和中性导体符号N组合而成的。 2.6 接触电压 绝缘损坏时,同时可触及部分之间出现的电压。 注:①按惯例,此术语仅用在与间接接触保护有关的方面。 ②在某些情况下,接触电压值可能受到触及这些部分的人的阻抗的明显影响。 2.7 预期接触电压 电气装置中发生阻抗可以忽略的故障时,可能出现的最高接触电压。 3. 系统接地的型式 我们要求用户系统的接地型式为TN—S系统,要符合GB14050—93的标准。其意义如下: 第一个字母表示电源端与地的关系: T——电源端有一点直接接地; N——电源端所有带电部分不接地或有一点通过阻抗接地。 第二个字母表示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地的关系: T——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此接地点在电气上独立与电源端的接地点; N——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电源端接地点有直接电气连接。 短横线(—)后的字母用来表示中性导体与保护导体的组合情况: S——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分开的; C——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合一的。 我们要求的TN—S系统是:电源端有一点直接接地,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中性导体或保护导体连接到此接地点,整个系统的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分开的。如下图所示: 4. 对系统接地的技术要求 基本要求(用户接地要符合GB14050—93标准) 4.1 系统中应尽量实施主等电位联结。 建筑物内的主等电位联结导体应与下列可导电部分互相联结: a. 主保护导体(保护线干线); b. 主接地导体(接地线干线)或总接地端子; c. 建筑物内的公用金属管道和类似金属构件(如自来水管、煤气管等); d. 建筑结构中的金属部分及集中采暖和空调系统。 来自建筑物外面的可导电体,应在建筑物内尽量靠近入口之处与等电位联结导体联结。 4.2不得在保护导体回路中装设保护电器和开关,但允许设置只有用工具才能断开的连接点。 4.3 严禁将煤气管道用作保护导体。 4.4 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不得用作保护导体的串联过渡接点。 4.5 连接保护导体时,必须保证良好的电气连续性。遇有铜导体与铝导体相连结和铝导体与铝导体相连接时,更应采取有效措施(如使用专用连接器)防止发生接触不良等故障。 4.6 保护导体必须有足够的截面,其截面可以用下述方法之一确定: a. 截面积必须不小于公式(1)求出的值(只适用于切断时间不大于5s不小于0.1s): S=sqr(I2t)/K……………………….(1) 式中:S——截面积,mm2; I——发生了阻抗可以忽略的故障时的故障电流值(交流 有效值),A; t——保护电器切断供电的时间,s; 注:应考虑电路阻抗的限流效应和保护电器的极限容量(焦耳积分)。 K——取决于保护导体绝缘和其它部分的材质以及初始温度和最终温度的一个系数。(K值计算方法见附录)。 若计算所得面积不是标称值,则应采用最接近它的又比它大的截面标称值。 b.截面必须不小于下表中的相应值。 电气装置中相导体的截面S 相应保护导体的最小截面Sp(mm2) S≤16 S 16<S≤35 16 S>35 S/2 注:按表选取的截面如不是标称值,则应采用最接近它的又比它大的截面标称值。 上表中所列的数值只在保护导体的材质与相导体的材质相同时才有效。若材质不同,则应采用下述方法选取:即所选取的截面值的导体的电导应与上表所选取的截面值的导体的电导相同。 不论采用上述哪种方法,所确定的单根保护导体的截面均不得小于以下数值: a.有机械保护时,2.5mm2; b.没有机械保护时,4mm2。 包含在供电电缆中的保护导体以及以电缆外保护物作保护导体的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4.7 系统中所装设的保护电器的特性和回路的阻抗应满足公式(2)所表达的条件,以保证在电气装置内的任何地方发生相导体与保护导体(或外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的阻抗可以忽略不计的故障时,保护电器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切断其供电。 Zs×Ia≤Uo (2) 式中:Zs——故障回路的阻抗,Ω; Ia——保证保护电器在规定的时间内自动动作切断供电的电流,A; Uo——对地标称电压,V. 公式(2)中与Ia有关的切断供电时间是指: a. 对于通过插座供电的末端回路或不用插座而直接向Ⅰ类手持式设备(或运行时需用手移动的设备)供电的末端回路为不超过0.4s; b. 对于配电回路或只给固定设备供电的末端回路,为不超过5s。 4.8 TN系统主要由过电流保护电器提供电击防护。如果使用过电流保护电器不能满足第4.7条的要求时,则应采用辅助等电位联结措施,也可增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以下简称漏电保护器)或采取其它间接接触防护措施来满足要求。 4.9 本系统中的PEN导体(或保护导体)应在建筑物的入口处作重复接地;在其它地方,若遇有方便接地之处,亦应尽可能与地连接。 这是国标中的规定,可参考一下。

网友C:
那三相四线制是不是TN-S系统?好象少了根保护零线是? 三相五线制就是TN-S系统?

网友A:
三相四线制,是三根相线一根零线,地线是到用户以后才有的,三相五线制是地线零线都是从变电所引出的.保护接地是PEN其他我记不得了,若需要我可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