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的问题

楼主(2005-10-23):
我有一台森兰11千瓦的变频器BT40的 一运行就跳FL 我用万用表量了模块是好的 那位高工能解释一下!!

网友A:
运行前先要短接COM与THR端子。

楼主:
已经短接了 没用

网友B:
可能是负载短路 你断开负载试试

楼主:
关键是负载都没接 上电不跳故障 运行就跳

网友C:
驱动部份有问题,查驱动片316J,以及六个快速检测二极是否好的

网友D:
很可能是模块坏了,主回路虽是好的,但是控制极是坏的,你只有测一下控制极看看,还有问题请电话联系:028-81886559

网友E:
楼上几位说的都有可能,完整地检测一下,这种故障见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