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压与调功器

楼主(2005-10-23):
请问各位: 调压器与调功器的原理与功能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差别又是哪里?谢谢各位!!!!

网友A:
一样的,你可以登录我公司网站看看一下,还可以下载说明书,或来电查询也可以。021-69119751 http://www.jetter.cn 上海杰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张军

网友B:
   肯定不一样啊!调压器是调电压的
  调功器先查下,肯定不是调压的!

网友C(2007-08-01):
不一样了,调压是移相触发,调功是过零触发

    北京市朝阳自动化仪表厂
 频率: 50Hz
 控制输入信号:4-20mA、0-10V、1-5V
 输入阻抗:120Ω
 负载连接方式:三角形、星形中性点不接零线星形中性点接零线、内三角形、外三角形
 触发方式:LZ控制(移相调压型和变周期过零调功型)
 调节输出范围:0-100%
 采样周期 控制输入信号:10 次/每秒
 额定电流:10A ,30A ,50A ,80A ,100A ,150A, 200A,250A,300A,400A,500A,800A
 适用负载: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变压器一次侧
 缓起动时间:15秒
 缓关断时间:15秒
 保护功能:熔断器、电流限制、过流保护
 产品采用最新微处理器设计,产品可采用双闭数字锁相环控制技术,保持电压恒定可调
 本产品已2003年全面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联系人:刘宇  电话:010-64371467 1371763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