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光耦的替换

楼主(2005-10-23):
TD2000的三相不平衡是不是要把光耦全部换掉?电路板的层数比较多如何焊接请多指教!我是一名新手,请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你可以先不安装模块,先测试驱动光藕的电压或波形,如果几路波形或电压都正常,再安装模块,安装前,必须保证模块是好的。

网友B:
驱动光耦好的并不说明驱动电路是好的。确定模块的触发信号正常后再上模块,这样比较安全的。

网友C:
换驱动光耦,最好用专门的工具,如焊抢

网友D:
先个驱动板单独通直流电.看三相输出波形.如果波形异常则检查相关的驱动回路,包括驱动光耦及周围器件!等一切正常后在上模块试机!

网友E:
呵呵,换光偶只要个人技术成熟稳定了,只要有合适的工具和经验一般不会有问题,我都是 用电烙铁和一个镊子就可以完成,但是焊的时候要掌握住火候,不然容易把光偶烧坏!!它可是很娇贵的哦!!

网友F(2010-06-13):
光耦的百度空间
需要了解光耦的朋友请进我的空间,多提宝贵意见。
http://hi.baidu.com/cgic666

中国光耦群:105889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