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专用计量

楼主(2005-10-23):
在做配电系统时,如果电力局要求专用计量,且负载三相不平衡(有照明回路),请问在用三相四线电度表计量时,N线的存在与否会对计量产生怎样的影响

网友A:
N线必须接入.三相四线电能表为三元件结构,即三个电流线圈和三个对应的电压线圈,且三个电压线圈各有一端与N直接联接,有N线接入时类似星形接法,N点被箝位,无N线接入时类似三角形接法,三相不平衡时N点飘移.可作矢量图分析.最终作用于计数驱动机构的力矩(电子表则不是力)是不同的,则计量结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