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液压系统问题》

楼主(2005-10-23):
我们段上有台设备,要改造成液压系统的,现在是风压系统的,一共有三个缸,其中两个缸要承受1吨重的工件(缸径直径大约180mm,高大约200mm),负责升降工作,另外一个缸承受300斤的东西吧(缸径直径大约150mm,高大约200mm),现在我要改造成液压系统的,请教的问题是: 我应选用多大的液站电机?在各路应配什么阀,多大的阀,管路应选截面积为多少的呢?我们已经改造过了,但不行,我怀疑是泵电机太小了,升降缸动作特慢,希望大家能讨论,能帮助我,再次感谢!~

网友A:
您需要算出压强的大小,得到压力要求,就可以配置相应的电机和阀了

楼主:
怎样算呢,各位高手发表自己的意见好吗? 我们现在正改造,正在发愁中~~~~~~~~~

网友B:
我想应该多找点液压设计的资料看看,对设计我也是不懂,呵呵,只能维修罢了,帮不了多少了。

网友C:
你好;
你们懂注塑机的油路图吗

网友D:
楼上的,看油路就跟看电路图一样简单,买一本机械设计手册或液压手册看懂油路符号及元件功能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E:
机械液压系统是不是很复杂,我现在刚刚接触它,觉得好难去理解他的工作原理

网友F:
升降缸动作特慢的情况,应该是油泵的流量太小,电机、阀的通径及管径都应根据油泵流量而定,另外如果油温升得比较快,说明管径或阀的通径偏小。你上面说的缸径是不是外径?计算流量要用缸体内径。而且你原来是风压系统,所用的气缸,与液压用的油缸有所区别。气缸的密封性不如油缸,压力较高时容易出现升降缸内泄。调试时要注意系统压力,压力波动过大就说明系统有内泄。具体计算你可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5卷。

网友G:
建议小吨位的选用电动缸,用伺服电机驱动,结构简单,维护少。www.compumotor.com

网友H:
要5.5的电机,各个压力缸应该串联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依照大家的意见,我想这次改造应该会成功了.

网友I:
大家有液压双冲冲床的图纸吗?

网友:
也明白了好多!

网友J:
你把具体要求给我,包括缸的推力(或拉力);缸前进后退速度等,我帮你设计.(我是专门搞液压的),详情登陆:www.pl-gongkong.com
吴兆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