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9111怎么实现外部触发?

楼主(2005-10-23):
9111怎么实现外部触发?我编了下面一段程序,一运行据死机,及时给了外部触发信号也不行,请问是怎么回事? result = AI_9111_Config(card, TRIG_ENT_STROBE, 0, 1024) result = AI_ContScanChannels(card, gnADChn, range_value(cobRange.ListIndex), gnBuffer(0), gnCount, CLKSRC_EXT_SampRate, SYNCH_OP)

网友A:
您可以参照厂家附带的编程举例。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9111的外部触发,因为我以前一直用TOP的卡,手册和实例都很全的,第一次用ADLINK的,哪位大侠知道,请赐教。我用的方法和一楼的相同,采集到的信号为杂乱噪声。9111的外部触发,采样率是不是由外部脉冲确定?说明书上似乎如此?

网友B:
我今天咨询了ADLINK北京技术部门,9111数据采集卡的限制比较多,外部触发脉冲(CN3的16脚)一次由高到低跳变只能采集一个数据,而不支持外部触发采集一个存储深度,预触发(CN3-12)可以实现一个脉冲触发后采集多个数据,最大65535个,但只支持正脉冲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