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求助

楼主(2005-10-23):
刘老师: 我想用FX1N-60MT的PLC的Y0,去控制松下Minas A4系列伺服驱动器,为了节约成本,如果要用这一个点去控制2台电机,这2台伺服需要输入的脉冲频率,个数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伺服电机旋转方向在不同的时刻,方向不完全一样。该如何控制??是不是2台伺服I/O并联,在和PLC串联,然后从PLC输出点,选择2个点,去分别控制2台电机的方向,这样行不?如果要选择通讯控制方式,又该如何实现???

网友A:
如果你的描述没有错误的话,理论上可以将两个伺服的接口设置为脉冲、方向信号的模式。将两个脉冲接收端并在一起,两个方向端分别控制。这样做在硬件上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刘老师: 谢了,解决了我的一个难题。万分感谢!!!!

网友B:
如刘老师所讲,这样在硬件连接上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应用时,你该注意驱动器的驱动模块,搞不好,一下子就把你的驱动器送到佛爷那去了.仔细想想,还有没有别的方式?俺是学电力电子的,改行做自动化,有点外行,但是俺有经验.

楼主:
不要吓我,晕,!!!!!

网友B:
虫子:不要怕.不过最实际的问题是,你该考虑饲服电机换方向时的脉冲损失.再有就是,看看MINAS A4的说明书,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刚用了一次这个型号的饲服电机,不过控制比较简单.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共同探讨,我的邮箱是ajh1227@163.com

网友C:
“抵制日货”----到处都能见到这样激励的言语,我也曾这样叫了很久,可现在不了。因为我觉得说得多少有点苍白。当我们埋头把我们的民族工业做好了,到时还需要说这样的话吗。
但要是谁“崇日”那就不是个东西了。

楼主:
烟:
   你是说会坏驱动器,脉冲丢失会产生这样的的严重后果,不是把??我最怕的是产生干扰这类的东西,,不过还是有点后怕,还是去问问上海的工程师把,他推荐这样的。。

网友B:
既然是他们推荐的,就可以了。
损坏驱动器的问题嘛,别忘了加再生制动电阻。很重要的。俺修变频器时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是用户使用不当造成的。放心的用吧哥们。呵呵,有前途。

网友A:
如果没有太剧烈的运动(高速正转突然切换到高速反转,几乎没有变速过程),不会有问题,至于驱动器损坏,不能说这个可能性不存在,但是也不会比正常接线使用的情况有更高的概率。至于干扰,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D:
你可以用PLC上的另外一個脈沖輸出點啊﹐Y0﹐Y1都是可以用來輸出50K脈沖的﹐只是你編程時要寫兩個一模一樣的程式而已﹐然后將伺 服驅動器的控制方法改為脈沖+方向即可。

网友E(2007-02-08):
你可以分别用Y0和Y1口输出两列脉冲,分别接在两个伺服驱动器的PULS1上,在用其他Y3或Y4输出方向控制信号,接在SIGN1上,在把驱动参数Pr41和pr42分别设置成1和3,即指令脉冲+指令方向控制就OK了。

网友F:
如果没有正反转的话,SIGN线是不是就可以不接了吧,那PULS还要两根都接么?松下PULS线有两根,听楼上 的意思是只接一跟就可以?

网友G:
 如果没有正反转的话,SIGN线是不是就可以不接了吧,那PULS还要两根都接么?松下PULS线有两根,听楼上 的意思是只接一跟就可以?

方向接高或低,可能需要注意电流不要太大,里面的高速光耦只能承受几十毫安的电流,不过好象八九十毫安都烧不了呢。咋接都需要两根啊,否则电流哪里通过呢

网友H:
难道松下的连接手册中没有引脚和信号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