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去除谐波的方法.

楼主(2005-10-23):
去除谐波的方法我见过不少.但没有见过很有效的.骗人的居多.因为谐波是相对电力的正弦波而言.杂乱无章.怎样吸收是问题.现在的产品很多.希望各位谈一下用过的产品的效果.谢谢各位.

网友A:
谐波滤除的实际应用的案例有,铜陵一家企业,变压器总安装容量为5000KVA,未投入电容前谐波畸变率达32.3%,其中5次谐波高达28.7%,依次递减,功率因素只有0.78,总被电力局罚款。投入普通电容后,功率因素最高只能提高至0.92,一般在0.87左右,还是被罚款;并且检测谐波含量后,三五次谐波明显放大,总畸变率达42.8%。安装我滤波兼无功补偿设备后,谐波畸变率明显下降,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并且有铜陵电力局验收完全合格;并且功率因素一般在0.95,高的时候会提高至0.98左右,(这样还会有电力局的奖励,虽然不多),经用户和电力局共同检测,高压侧电流减少58A,相当于每年电费减少贰百多万,我公司设备价格为九十万,这样该公司在半年内收回成本。(该案例属于典型案例,具体回报率要根据工况决定,有了确切的工况数据,我公司能给出较为具体和精确的经济效益分析)

网友B(2006-01-26):
谐波有什么方法测试呢?

网友C:
to:  不做技术做销售
    劳驾,说说贵公司产品的消除原理

网友D:
探讨一下原理嘛!不就是并联上电容嘛!用高性能,大容量的电容,就行了嘛!好歹的,大学期间我也学习过这个玩意!(多与电感性负载并联)如果想详细了解,请查阅相关书籍等!

网友E:
功率因数高了会产生谐振吗?

网友F:
功率因数高了会产生谐振吗?是这样的吗,单单功率因数高哪会产生谐振!

网友A:
功率因素和谐振没关系的,是消除谐波是电容串电感的时候,由于计算和对系统把握不当引起的谐振,原理就是电容串电感,很简单,呵呵.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计算好,能把握好工况的变化和系统的关系.

网友G:
测试谐波的方法可以用谐波测试仪啊,可以测试到20次以内的谐波。

网友H:
目前国内通用的做法是:加串联电抗器和并联电容器,电抗器消除3、5次谐波;电容提高功率因数。这样有一定的效果,我试过了。

网友I:
楼上说的对  我就是做这个的  欢迎多交流 13325215833

网友J:
有源电力滤波器(APF)
  谐波抑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使用有源滤波器。这种滤波器能对频率和幅值都变化的谐波进行跟踪补偿,且补偿特性不受电网阻抗的影响。基本原理是从补偿对象中检测出谐波电流,由补偿装置产生一个与该谐波电流大小相等而极性相反的补偿电流,从而使电网电流只含基波分量。
    2005年11月,由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研制的10kV电力系统用三相有源电力滤波器在怀化电业局正式投入运行谐波补偿效果显著,其中5、7、11、13次谐波电流含量分别由补偿前的11.8%、3.2%、4.4%、1.7%降至补偿后的0.5%、0.3%、0.4%、0.3%。

网友A:
国变中心:您好,能否给点资料给我看看,我很感兴趣,想多请教请教您

网友K:
国变中心ni hao
我是电力电子行业的新手,对这方面很感兴趣,能否也给我点资料看看,谢谢!maoluo@163.com

网友H:
目前国内通用的做法是:加串联电抗器和并联电容器,电抗器消除5\7次谐波;电容提高功率因数。这样有一定的效果,我试过了。

网友A:
不是只有5/7次,是特征次的都可以,只要搭配得当了,我做过的一个项目,里面加了4.5.7.11四个回路,4次主要是为了抑制谐波在低次产生放大.

网友F:
加串联电抗器和并联电容器,电抗器消除3、5次谐波;电容提高功率因数 这样有些效果 响应时间慢 死区大 只能滤部分低次谐波 不过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也可以使用!

有源滤波APF响应时间快 可以同时滤波补偿 采用功率器件模块数字控制系统等
谐波的检测方法可以有负载电流检测、电源电流检测、电源电压检测等
两大部组成 。
1指令电流检测电路
从负载电流中分离出谐波电流分量和基波无功电流,然后将其反极性作用后发生补偿电流的指令信号
2补偿电流发生电路
 电流跟踪控制电路的功能是根据主电路产生的补偿电流,计算出主电路各开关器件的触发脉冲,此脉冲经驱动电路后作用于主电路。这样电源电流中只含有基波的有功分量,从而达到消除谐波与进行无功补偿的目的。根据同样的原理,电力有源滤波器还能对不对称三相电路的负序电流分量进行补偿。
3控制功能
有源电力滤波器除补偿谐波电流外,还可补偿基波无功、平衡三相电压、抑制电压闪变等

网友F:
有实力的最好还是用APF有源滤波
当然也可以用STATCOM 响应时间小于4MS                        可以解决电压跌落(Sags)
浪涌(Srge)电压脉冲(Im-puise)瞬间供电中断(Outage)等
电压闪变电压跌落时间非常短 几十毫秒 甚至更短 在某些做精密器件企业当中是不允许的, 对电能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一个计算机中心电压跌落或闪变1S-2S就可以破坏数据 造成的损失.
 这东西成本高,完美的东西没有 但并不象楼主说的那样没有好西!
电能质量:
1《电能质量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GB/T15945-1995)定:    电力系统频率偏差允许值为o.2Hz

 2《电能质量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GB/T15543-1995)适用于交流额定频率为50Hz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方式下由于负序分量而引起的PCC连接点的电压不平衡,该标准规定:电力系统公共连接点正常运行方式下不平衡度允许值为2%,短时不得超过4%,每个用户不得超过1.3%。
 3电压波动(Fluctuation)即电压方均根值一系列的变动或连续的改变;闪变(Flick)即灯光照度不稳定造成的视感,是由波动负荷,如电弧炉、轧机、电弧焊机等引起的。

   4《电能质量暂时过电压和瞬态过电压》GB/T18481-2001标准主要根据GB311.1,按过电压的波形特点分为两大类,因为是过电压波形,幅值和持续时间决定了对设备绝缘和保护装置的影响。"暂时过电压"是指其频率为工频或某谐波频率,且在其持续时间范围内无衰减或衰减慢的过电压;"瞬态过电压"为振荡的或非振荡的,通常衰减很快,持续时间只有几毫秒且为缓波前.

网友L:
一般来说,在对电磁干扰要求高的情况下,可以加装电抗器或滤波器来实现,减少偕波。

网友M(2006-02-25):
大开眼界!

网友N:
不做技术做销售:
你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3、使测量和计量仪器的指示和计量不准确
由于电力计量装置都是按50Hz的标准的正弦波设计的,当供电电压或负荷电流中有谐波成分时,会影响感应式电能表的正常工作。在有谐波源的情况下,谐波源用户处的电能表记录了该用户吸收的基波电能并扣除一小部分谐波电能,从而谐波源虽然污染了电网,却反而少交电费;而与此同时,在线性负荷用户处,电能表记录的是该用户吸收的基波电能及部分的谐波电能,这部分谐波电能不但使线性负荷性能变坏,而且还要多交电费。电子式电能表更不利于供电部门而有利于非线性负荷用户。
而现在你介绍的铜陵一家企业却节电很多,很想了解个中情况。

网友O:
做销售的不会跟你谈技术的!

网友A:
呵呵,我是技术懂一点,但不是很懂,所以太深入的估计不能帮忙了.

网友A:
To怪人:
我是做技术转向做销售的,技术也能谈一点哦,呵呵.

网友A:
电费的计量不光是有功,无功也会计算的,简单点的是这个降低无功,减少谐波后,降低线损、变压器铜耗等,这样并不能将有功节省,有功节省的也许就是那些线损了。

网友N:
当一个企业的无功已经补偿到0.95以上,如果有高次谐波只会使有功计量减少,那谁愿做傻事花钱装滤波装置(前提是高次谐波并没有对该企业的成明显的影响)

网友P:
都是高手阿,上学时候最头痛的就是模拟电子,电路的了,看到电容、电感就晕菜,阿,不行了,又晕了~~~~~*……*%*()—*……(

网友Q(2006-07-09):
谐波比较难处理,我这里做了几家钢铁 厂的比较成功有兴趣可以联系13483611451

网友R(2009-05-05):
上海稳利达电力电子有限公司,专做谐波治理和无功补偿!www.wlddl.com欢迎咨询13816516408周觉

网友S:
无锡电力滤波有限公司的消谐装置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