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5-10-23):
偶现在在做一个系统:micrologix1500带 两个1769-sm1 模块和一个1769-if4模似输入模块 1769-sm1利用DPI通道与变频器powerflex700直接通讯,但模似量输入 时数据不知道怎么和变频器链接,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请教搂主,1769-sm1是什么模块呀

网友B:
变频器有模拟量输入端子啊, 你直接输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子就可以了啊,不过你变频器要设置几个参数。